关于实际工程中流量pid调节

楼主(2004-01-18):
大家在进行pid参数设定时是怎么做的?如果是流量传感器和电动阀都已经装在现场的管道上了,流量值也变送送入pid模块的输入,pid输出的接至电动阀的执行机构上了,如果我进行调试的时候pid参数设定不正确会不会引起阀门的剧烈震荡,而毁坏阀门? 望大家能告诉我在实际工程中遇到此类问题时应该怎么做? 万分感谢,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PID参数设定直接影响流量的稳定度,你是进行批量控制吗?流量检测是介质的密度还是流速?PI设定值大电动阀稳定,PI设定值小电动阀灵敏。要根据工艺流程来设定。

网友B:
pid的设定需要一定的经验我的经验是先将PI的值设大一些,之后逐渐减少.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 流量检测的是流速。 请问什么是批量控制?

网友A:
批量控制就是批量生产产品控制。如用流量计检测到一定的流量后,通过调节阀关闭一次,然后进行下一次计量。循环进行控制生产。 可用流量计、变频器来控制流速达到非常稳定的流量。

网友C(2009-04-02):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这是我们大学时侯调节PID的一些方法,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对:工控001 关于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这是我们大学时侯调节PID的一些方法,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内容的回复:

这个还是有问题的,你说的是比例带,有的设备上是比例  和你说的P是反的倒数关系

网友E:
急需要助手,熟悉S7-300和力控组态的、有心在珠三角工作,请和我联系:13533746089罗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这是我们大学时侯调节PID的一些方法,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Very professional!!!  Good

网友G:
到现场之后根据实际的曲线来调节PID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