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平层不准?

楼主(2004-01-18):
我公司有一台电梯平层有时候平层对不准,到平层后门刚开个缝有关上拉,然后电梯下降一点后门有重新打开,谁给说说是怎么回事?谢谢!(这个故障时有时无)

网友A:
听你的描述,好像是再平层过程。

网友B:
查查编码器吧

网友C:
电梯在运行停靠时是否撞门轮导致停止后再平层功能动作

网友D:
可能门机控制板出故障

楼主:
whzcj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是PLC控制还是微机串行通讯控制,是低于平层还是高于平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