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24对温度pid的控制

楼主(2004-01-18):
求助:s7-224对温度pid的控制,pt-100测温,控制加热管。

网友A:
说不清楚

网友B:
加热管是数子量,还是模拟量。

楼主:
PID数字算法:U(K)=P*{[e(K)-e(K-1)+Ts/Ti*e(K-1)+Td/Ts*[e(K)-2e(K-1)+e(K-2)]]}+ U(K-1) 输入温度,判断输出的正负确定是否加热。在根据输出作一个可调脉冲,控制加热时间。

网友A:
就是控制是否加热和时间长短

楼主:
楼上的,能再具体的吗?非长感谢。

楼主:
假设你的温度变送器的量程是0-100度,用模拟量0-10V作为给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控制wd恒定为25度,那么给定量就是2.5v(百分数就是25%)。

楼主:
T=A/32000*100(A采样直)

楼主:
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0.3 T=5, D=3.

网友A:
pt直接测

楼主:
用pls调节脉冲宽度and时间。

楼主:
pt100测量温度?

楼主:
用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测量温度和监视指定温限,在该模拟量 模块的一个输入通道上连接PT100温度传感器。 为了把PT100的温度变化的电阻转换成电压,模拟量输出作为恒电流源而使用,即输出 12.5mA恒电流供给PT100传感器。在这个电路中,产生了5mV/C(摄氏度) 的线性输入电压。 EM235把这个电压转换成数字量,程序周期地读这些数字量,并将所读的这些数,利用 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温度C T[C]=(温度数字量-0C偏置量)/1C数字量 温度数字量=存储在AIWx(x=0,2,4)中的值。 0C偏置量=在0C测量出的数字量,该值为4000 1C数字量=温度每升高1C的数字量,16

楼主:
PT100在0C时电阻为100欧姆,随着温度的变化电组成线性变化,大约是每摄氏度0.4欧姆为了产生5mV/C的电压系数,需要提供12.5mA电流。

网友C:
S7-200编程软件中有PID指令,系统手册中有用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