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三菱MDS伺服系统?

楼主(2004-01-19):
哪位前辈用过三菱的MDS系列的伺服控制器?能找一份资料给我看看吗?先谢谢!

网友A:
好像没有啊,只有MR-E ,MR-J2,MR-J2S的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型的不行。 怎么产生高速脉冲呢?

网友C:
MDS系列应该是用于控制精密多轴联动的专用伺服驱动器。

楼主:
沧海笑前辈: MDS系列伺服驱动器是用于控制精密多轴联动的专用伺服驱动器,它与PC-BASED、编码器等组成一个控制系统,目前就是找不到MDS的相关资料。台湾鬼子太没有职业道德,只提供设备,而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D(2006-12-13):
有英文的 不过感觉 作用不大

QQ  727815050

ytleader@126.com

网友D:
现在的系统构成是 MP200控制6个MDS的伺服 有一台坏了 问下 是否能用MR-J2S的替代?  多谢!

网友E(2008-10-17):
MDS系列?不知道是不是MDS-B或MDS-A这种?

网友F:
这二者编码器不是一个等级,MDS百万级,J2S十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