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4-01-19):
请教: RS-485 与以太网哪个实时性更好。 谢谢!

网友A:
如果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应该是以太网速度快。485最多到10Mbps,以太网一般是100Mbps

楼主:
我说的实时性指若上位机通过网络发命令,网络的延迟那个更长?

网友B:
485 常用 9600bps or 115200bps. 相较于 Ethernet 的 10M/100Mbps, 自然是慢多了. 但若您的 Ethernet 环境很糟, package 碰撞的情形 always 在发生, 甚至于存在有广播风爆的问题, 那也可能比 115200bps 还来得慢! 若把环境定成一样来作比较, 1 对 1, 10Mbps. 结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Note, Ethernet 有其规定的 package 格式, 会多占用一些通信时间. 485 可自定 package, 格式可较精简.)

网友C:
若数据量不大,485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