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

楼主(2004-01-19):
我最近在使用一个光纤陀螺,陀螺有一个rs485输出,一个rs485输入,一个rs422输入,陀螺正常 工作时,要求通过rs422输入一个hardware trigger,这个hardware trigger就是从logical 1 到0的离散信号。同时要求保持rs485输入线在logical1的状态。我想问一下,logical1和logical0究竟如何通过计算机产生??

网友A:
应该是特定的字符或字符串。 具体你要看它的说明书了。

网友B:
离散信号具体是何意思?它的作用说明书上有写么?如果是计算机产生的,可能会是与时钟信号电路有关系的。应该只是一个证明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