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和I/O的问题

楼主(2004-01-19):
请问PCI和I/O是什么关系阿?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数据传输规范。但今天看了一些东西,上面有这样的话“PCI总线中的I/O空间使用32位的地址总线。。。。”PCI总线我是理解的,I/O的概念我一直认为是一个CPU上的接口,比如MPC860的I2C口就可以接PCI总线,MPC860上面也有I/O接口。照这样理解的话,PCI和I/O应该是两个并列的东西,可看了上面的话,怎么让我感觉I/O像是PIC中的一种规范了?

网友A(2003-03-31):
我理解: I/O:硬件的含义成分多一些; PCI是I/O的一种规范。

网友B(2003-11-18):
I/O是输入输出的简写,是CPU,内存和外设交换数据的一种方式。还有其它的交换方式如DMA。 PCI(外围设备互联)只是一种总线规范,是I/O实现的一种方式。同样ISA也是一种规范。

网友C:
I/O有多种概念。 有时是指计算机的I/O地址空间,相对RAM地址空间而言,这样的一个I/O地址空间,可以采用OUTPORT(I/O地址,值)C语言指令来控制输出的数值,达到与外设的数据传输。这里强调的是CPU可以寻址的I/O地址空间。 有时指时间的芯片引脚,如51单片机有40PIN,其中32个是I/O引脚。这时指实际的芯片引脚或接口,指的是TTL电平的信号。 有的时候指的是广义的外设,如USB设备,PCI设备,ISA设备,上面的也称总线,是CPU与这些设备传输数据的协议。要了解上面的协议及了解如何用程序控制以上总线的设备,请和我联系! 深圳市蓝天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计算机硬件的研究,已经推出了用于工业及特殊行业的计算机,可以定制各特殊行业,特殊用途的计算机。欢迎联系我们。 深圳:0755-83439980 北京:010-86621536 Email:rock@ipc-pc104.com

网友D:
#include"stdio.h" #include"dos.h" # define BA 0x300 main() { outportb(BA+3,0x9e); outportb(BA+4,0x00); inportb(BA+5); getch(); } 您可以访问www.landmark.com.cn找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E:
pci总线 当然要管理io口拉~~ io标准多半是指电器上的 和 协议上的~`

网友F(2003-12-30):
个人认为,I/O在广义上是对计算机外设接口的一种统称,因为外设都要与计算机通讯,所以当然要为外设分配相应的I/O接口,用来做数据交互。

网友G:
同意d_f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