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问题

楼主(2004-01-19):
SIEMENS S7-300与电脑通讯用的是什么电缆?如何连线自制?成品价格多少?S7-300的编程软件在哪里可以找到?有老师有的话请发EMAIL:hswater290@sohu.com

网友A:
串口有PC适配器 PCI有CP5611卡 PCMCIA有CP5511卡

网友B:
比较常用的是PC Adapter。6ES7 972 0CA23-0XA0,很难自制,价格要两千多。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不知道编程软件哪里可以寻到?

网友B:
我给你发了封邮件,请查看。

网友C:
VIPA有种Green Cable,不知能不能用在西门子上。

网友D:
S7-300编程用STEP7软件,STEP7的数据盘很容易找到,其授权需花钱买,STEP7无授权也可运行,速度稍慢。

楼主:
gkzjz老师,你好。我查了一下,邮件没有收到。烦请再发一次。我的email:hswater290@sohu.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