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挤出机B&R2005控制系统故障请教

楼主(2004-01-19):
我公司使用的德国进口巴顿费尔塑料挤出机的控制系统配置是:B&R2005控制系统、B&R Provit5000工控机,现开机进入控制程序的过程中,出现以下错误信息:“Nicht behebbarer Fehler im Trendsystem! Für nähere Details bitte Projektlogdatei ansehen!”(德文),并且显示面板上不能正常显示挤出机料温,只显示ERROR,(料温传感器及温度模块都正常)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请给与帮助。

网友A:
意思大概是"不能修复趋势系统中的错误,如须了解更详细信息,请查看项目的日志". 可能是磁盘操作时突然关机,导致某些数据丢失,硬件应该没有坏,这是具体项目问题,请直接和巴顿费尔直接联系,寻求他们的帮助.

楼主:
贵公司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我们只对本公司产品熟悉,对客户项目并熟悉,而且由于我们公司的产品开放性很强,有时很难判断客户采取了哪种手法编些的,遇到了不可恢复性操作,就无法做了. 最好的方法是直接和巴顿费尔中国办事处联系.因为您的问题涉及到具体项目的趋势方面,我们无能为力,就好比您的WORD文档资料被强制删除了,微软也没办法. 另一条可能的方法是,先对硬盘ghost,然后试着恢复.如果有两台一样的设备,则可以直接克隆另一台好的硬盘过来. 他们在国内都有合资厂和办事处的.为什么不和机器厂家直接联系了?

网友B(2020-05-14):
引用 网友A:
我们只对本公司产品熟悉,对客户项目并熟悉,而且由于我们...

这位老师,请问下先对硬盘ghost,什么意思,我公司用的贝加莱X20的,有CF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备份里面的程序,老师是否可以指导,另有报酬,加260 962 9128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