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数显表的自整定功能

楼主(2004-01-19):
某些成家,如百特工控,厦门宇光宣称的专家自整定功能的调节器的自整定功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啊?他们的解释我听得糊里糊涂,有哪位专家同志用过类似的调节器,能不能赐教一二??? 多谢! 我的邮件:limh1978@sina.com

网友A(2002-11-28):
厦门宇光的专家自整定功能的调节器的自整定功能: 可以在使用前自动设定系统参数,提高控制精度:我做的一款控制柜采用红外测温,500A可控硅,采用宇光的自整定功能达到1800℃±2℃。 该表的自整定功能是通过设定 Ctrl=2 自动实现的。

网友B(2004-01-19):
可上WWW.REDL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