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氏变频器2060

楼主(2004-01-19):
有丹佛氏变频器2060系列(7KVA),现象: 开机无显示,风扇不转,充电灯不亮, 经测量;整流部分输出有电压500多DC;大功率管是好的。 请问各位高手指点方向: 1.主板工作电压应有几组?分别是多少?在那里可测它? 2. 什么东西损坏了? 3.该机不设保险丝?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很详细,我判断是直流引到开关电源的分压电阻开路,也就是和充电灯共分压的部分

楼主:
你好:   谢谢你,电源已好,指示灯亮.面板无显示,无法判别是CPU板不好;还是面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