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驱动器选型

楼主(2004-01-19):
各位大哥,大家好,小弟我刚接触伺服电机,不甚了解,现有一问题向大家请教:我公司现用的电机是欧路牌,现驱动器出了问题,请问能否以松下的驱动器代替,谢谢啦~~~~!伺服电机的型号:TYP.ACM2N 0045-4/0-3

网友A:
松下好象是做交流伺服的,你的欧路是直流伺服电机吧?可以用我们公司的驱动器来代替啊! liuzy1975@163.com

网友B:
一般在考虑它的出电电流和功率。不过也可以考虑一下用山洋的。我就用过,不错的。WWW。MELCO。COM。HK

网友C:
欧陆多数是直流驱动器,伺服不多啊。松下的肯定不行,先看一下功率,再比较一下接口,也许有的驱动器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