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丹佛斯变频器面板亮,无显示

楼主(2004-01-19):
请问各位老师:丹佛斯变频器2060,面板亮,但无显示,是何处有故障?

网友A:
可能cpu板有问题,面板亮是不是指示灯亮呀。

楼主:
你好,是指示灯亮.cpu板买一块多少钱?谢谢

网友B:
一般就是那块液晶显示电路不好,cpu板都还是好的.

楼主:
TO汉方维修: 如何能判别CPU是好的呢? TO余先生: 现在是指示灯亮,如何能判别CPU是好的呢? 我认为只有换板才能确定。

网友B:
你有没有显示屏?换个就清楚了!这类毛病以前遇见比较多!

网友C(2005-09-28):
顺便检查一下液晶屏的接触问题

网友D:
和我这前两天碰到的问题一样。我这是控制板坏了~!

网友E(2005-10-28):
最近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真让人头痛!!

网友F:
试试把控制板上的电容都换掉,运气好的话是电容老化;不然就是控制板坏了;
VLT2000型早就停产了,配件也订不到了,我们这里有,不过要多花些银子~~~呵呵,奇货可居、卖一块少一块了么!
我们可以帮你维修,不过这么老的机器,还是替掉做备机吧;现在VLT2900便宜了好多,不如~~~~
广州友信/DANFOSS一级代理 02032372001 马

网友G:
可能是电阻坏了

网友G:
这位师兄你好啊
我可以请问你一 下吗
你们着台变频器有几个接触器
1,可能是电阻烧坏了
2,可能是接触器接器不好把
你自己好好检查一 下吗?

网友H:
据我维修经验来看,电阻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CPU或面板的问题,我只是推测,如有不对,那请原谅!!!

网友I:
是那块液晶显示电路不好,cpu板都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