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液压系统的污染和维护

楼主(2004-01-19):
浅谈液压系统的污染和维护 一个液压系统的好坏不仅取决于系统设计的合理性和系统元件性能的的优劣,还因系统的污染防护和处理,系统的污染直接影响液压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元件的使用寿命,据统计,国内外的的液压系统故障大约有70%是由于污染引起的。油液污染对系统的危害主要如下: 1)元件的污染磨损 油液中各种污染物引起元件各种形式的磨损,固体颗粒进入运动副间隙中,对零件表面产生切削磨损或是疲劳磨损。高速液流中的固体颗粒对元件的表面冲击引起冲蚀磨损。油液中的水和油液氧化变质的生成物对元件产生腐蚀作用。此外,系统的油液中的空气引起气蚀,导致元件表面剥蚀和破坏。 2)元件堵塞与卡紧故障 固体颗粒堵塞液压阀的间隙和孔口,引起阀芯阻塞和卡紧,影响工作性能,甚至导致严重的事故。 3)加速油液性能的劣化 油液中的水和空气以其热能是油液氧化的主要条件,而油液中的金属微粒对油液的氧化起重要催化作用,此外,油液中的水和悬浮气泡显著降低了运动副间油膜的强度,使润滑性能降低。 一、污染物的种类 污染物是液压系统油液中对系统起危害作用的的物质,它在油液中以不同的形态形式存在,根据其物理形态可分成:固态污染物、液态污染物、气态污染物。 固态污染物可分成硬质污染物,有:金刚石、切削、硅沙、灰尘、磨损金属和金属氧化物;软质污染物有:添加剂、水的凝聚物、油料的分解物与聚合物和维修时带入的棉丝、纤维。 液态污染物通常是不符合系统要求的切槽油液、水、涂料和氯及其卤化物等,通常我们难以去掉,所以在选择液压油时要选择符合系统标准的液压油,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故障。 气态污染物主要是混入系统中的空气。 这些颗粒常常是如此的细小,以至于不能沉淀下来而悬浮于油液之中,最后被挤到各种阀的间隙之中,对一个可靠的液压系统来说,这些间隙的对实现有限控制、重要性和准确性是极为重要的。 二、污染物的来源: 系统油液中污染物的来源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侵入的污染物:外部侵入污染物主要是大气中的沙砾或尘埃,通常通过油箱气孔,油缸的封轴,泵和马达等轴侵入系统的。主要是使用环境的影响。 2)内部污染物:元件在加工时、装配、调试、包装、储存、运输和安装等环节中残留的污染物,当然这些过程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降到最低,有些特种元件在装配和调试时需要在洁净室或洁净台的环境中进行。 3)液压系统产生的污染物:系统在运作过程当中由于元件的磨损而产生的颗粒,铸件上脱落下来的砂粒,泵、阀和接头上脱落下来的金属颗粒,管道内锈蚀剥落物以其油液氧化和分解产生的颗粒与胶状物,更为严重的是系统管道在正式投入作业之前没有经过冲洗而有的大量杂质。 系统的维护 一个系统在正式投入之前一般都要经过冲洗,冲洗的目的就是要清除残留在系统内的污染物、金属屑、纤维化合物、铁心等,在最初两小时工作中,即使没有完全损坏系统,也会引起一系列故障。所以应该按下列步骤来清洗系统油路: 1)用一种易干的清洁溶剂清洗油箱,再用经过过滤的空气清除溶剂残渣。 2)清洗系统全部管路,某些情况下需要把管路和接头进行浸渍。 3)在管路中装油滤,以保护阀的供油管路和压力管路。 4)在集流器上装一块冲洗板以代替精密阀,如电液伺服阀等。 5)检查所有管路尺寸是否合适,连接是否正确。 要是系统中使用到电液伺服阀,我不妨多说两句,伺服阀得冲洗板要使油液能从供油管路流向集流器,并直接返回油箱,这样可以让油液反复流通,以冲洗系统,让油滤滤掉固体颗粒,冲洗过程中,没隔1~2小时要检查一下油滤,以防油滤被污染物堵塞,此时旁路不要打开,若是发现油滤开始堵塞就马上换油滤。 冲洗的周期由系统的构造和系统污染程度来决定,若过滤介质的试样没有或是很少外来污染物,则装上新的油滤,卸下冲洗板,装上阀工作! 有计划的维护:建立系统定期维护制度,对液压系统较好的维护制度建议如下: 1)至多500小时或是三个月就要检查和更换油滤。 2)定期冲洗油泵的进口油滤。 3)检查液压油被酸化或其他污染物污染情况,液压油的气味可以大致鉴别是否变质。 4)修护好系统中的泄漏。 5)确保没有外来颗粒从油箱的通气盖、油滤的塞座、回油管路的密封垫圈以及油箱其他开口处进入油箱。 严守上述维护制度,基本可以保证不出故障。

网友A(2003-12-11):
各位有没有对本贴的补充呀,以次交流交流!!

网友B:
沙狐大哥,这篇贴好似在哪本书上睇过。支持!!支持!!继续支持发表新贴!!

网友A:
液压系统的维护的知识我们也出过这一本书,大体和别的液压传动介绍一样,只要你看过液压传动这本书,肯定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奇怪吗?

楼主:
上面那位兄弟是不是从事液压产品的销售!!如有资料请邮寄一份给我公司!!   地址:南京华电路方圆绿茵高层商住楼13幢3楼C座   邮编:210028   名称:南京嘉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25-85336215/85317571/86399667/85337210-805   传真:025-85336215/85317571-8000

网友A:
我是做电液伺服阀研发的,我们的产品是电液伺服阀,直接驱动式电液伺服阀,电液伺服马达等产品和液压伺服系统的设计。不知道您要不要这些产品资料?

网友A:
to:张春林,您没有联系方式,不知道怎么寄给您? to:昊子,您要的资料已经寄出,欢迎互相探讨!!

网友C:
关于液压系统消除冲击运行稳定的看法 在使用变量泵中,油缸运行速度由慢快慢变化中,或电磁阀换向过程中,由于系统中比例溢流阀的数值设定不当会引起系统冲击很大,所以在编程中应考虑曲线的圆滑,如何实现圆滑合理的曲线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
在冲击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作用筒两边加缓冲机构,比如利用单向阀和可调节流阀组成的缓冲机构,能很好的解决问题,不知道现能有那种阀可以实现单向和可调节流功能,而价格不贵的?

楼主:
液压油冬季加热 随着冬季的到来,温度的降低,液压油的粘度也随之增加,液压设备运行不稳定,对有些恒温自动化控制的比较大型的液压设备,加热是必不可少的。电加热,由于加热器表面温度高,直接作用在液压油。会恶化油的质量,生温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原来散热器的冷却水换成暖气,开机后会使液压系统很快生温,而对液压油没什么恶化。

网友D(2004-01-16):
求玻璃胶流量控制系统,用于灌装计量

网友A:
你是买现成的还是希望合作,或是提供技术?

楼主:
罗工: 能否将您的手机号发给我,13909163617。我再与您联系。

网友A:
51391您好,我的手机不便于给您,不过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的电子邮件:lsh_1225@163.com,不过你要想谈论问题,我觉得还是在论坛讨论,这样肯定有很多的方案供您选择!您觉得怎么样?

网友(2004-06-26):
请问罗工:moogD791伺服阀可以国产化吗?

网友A:
可以有类似的国产产品,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有好多家能自己生产自己的伺服阀了,609、北京机床研究所等等,可以向他们咨询一下!

网友:
谢谢!可以把液压伺服系统设计等资料给我一份吗?yangmingtian1@163.com

网友E(2004-08-26):
罗工:您好 请问:因为一般的液压设备都有过滤装置,所以,用过滤设备对液压油进行精过滤的必要性有多大? 敬请赐教 谢谢!

网友F:
我是电液伺服阀的的用户,能否给点资料给我?不胜感谢!!azhung@sina100.com

楼主:
答楚风:   意思多大就看你的系统设计要求,比如农田灌溉就没有多大必要,而在潜水艇的液压系统不加精过滤,哈哈,准备给鱼当球踢吧。

网友G(2004-10-18):
楼主真是很内行,我从事液压阀门遥控设备调试的,刚入门,有机会向大虾学习几着!

网友H(2005-12-19):
我是电液伺服阀的的用户,能否给点资料给我?不胜感谢!!wz800616@163.com

网友I:
数字缸外形照片,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网友J:
罗工:你好
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厂从奥地利引进一台挤出机动力系统为液压系统,近期出现液压油温和油泵电机过热的情况,能否帮助分析一下原因,或者提供技术服务?另我们需更换过滤阀,能否提供此方面信息?
我的联系电话是022-26347557-641,李小姐

网友J:
更正:电话错了,应该是022-26343307-641

网友I:
版主:对不起,因为不会发图,所以多发了,请帮忙把多的拴去,谢谢!
这是规格100,行程300的数字缸,用于高炉多环布料的料流调节阀,代替进口的比例伺服系统。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K(2006-02-23):
可以用遥控器接收器控制电磁阀通断,以此来遥控液压机械的各种动作,我们帮助安庆华鑫做过,有兴趣请联系13913852524

网友L(2008-03-02):
罗盛来:几年不见你成液压专家了,航天十八所的姚建庚你认识吧?他是你的师父吗?你对液压这么有兴趣.不如来我们交流交流.给你推荐几位液压专家:航天十八所的曾广商院士,何友文研究员,王书铭研究员,他们都是名牌大学研究生,搞伺服阀几十年了,有时间你可以和他们交流.联系方式:010-68382423.88520183,13701235079

网友I:
何专家:谢谢你发来的资料,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