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变频器和编码器及高速计数做位置控制的精度

楼主(2004-01-20):
如果在一个系统中为降低成本不使用伺服电机,而是使用变频器和普通电机来控制速度,使用编码器和高速计数来计算位置,这样能否实现很高的位置控制精度,重复精度如何?伺服电机使用的话必须要位置控制模块,这个模块在PLC上起价是大于2xxx元的。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提供一下,比如普通电机的功率是200或300瓦的小电机,变频器哪个类型或品牌更适合?应该注意什么方面?

网友A:
我有用这样的方法来控制机械臂,但定位效果不是很精确! 当然,如果你用低速加多段速来做的话,可能略微好点! 具体的精度如何要看你的系统的工作状态了!

网友A:
至于变频器的品牌, 这就看个人的要求了,我习惯于在要求不高时使用的有台达,台安,松下等等,但如果要求比较严,我还是习惯于用三菱.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所指品牌产品的好坏.

楼主:
晓风轻扬 你好,我现在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我见到的一个注塑机械手star的好象是用的普通电机,如果你使用伺服电机的话有高性价比的方案吗?你控制的机械臂的定位效果能否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说明,多谢

网友A:
工控学习:你好! 我所做的机械臂是在一个简单的超声清洗机上使用的,我的精度要求是1MM内的偏差是允许的!所以在编码器加高速计数器加普通马达在高速到中速到低速(到刹车)的运动过程中是能达到要求的!但如果出现高速到刹车则会跑离3MM至更多的偏差!所以你用哪种组合得看你的设备的工作状态! 我所见过的(我的见识比较少)注塑机械手对于精度与速度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我的想法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所以建议在你取得第一手资料后再去选择比较好!

网友B:
变频器的定位是不如伺服的,有很多人都在想用变频代替伺服但变频的定位误差应该在0.5%左右你可用矢量控制变频器试试如西门子MM440 ABB的600等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使用变频器定位的话肯定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控制,这样非常可靠。关键就是快速停车时(肯定要串电阻的在变频器上)怎样做到比较准确地停止,或者说是重复的精度比较高。另外的问题:有哪位有办法可以使用PLC快速地从编码器上计算出频率(速度)?

网友C:
用艾默生的TD3000矢量控制变频器,在精度上肯定是比伺服控制差一点,但应该可以达到你的控制要求。

楼主:
有哪位知道在快速制动方面,那个种类的变频器做的比较好

网友D:
你好,我做过一个系统,是用台达的PLC,和台达M型的变频器做定位,该系统为开槽机,最后做出来的精度为+,—3丝,现该客户一直在用该套系统,出货在15以上,用的编码器是欧母龙,另外,变频器一定要用刹车电阻,而且变频器的制动掺数一定要调好,位置设置可以用触摸屏或液晶屏,初始误差可以在PLC里修正

网友E:
我做过一个机床的步进改造,以前是用变频器,我给它改成步进驱动,用的混合式步进电机还给它加了一个1000多的人机界面三菱的F920,成本没增加,还增加了定位功能和友好的人机界面!

网友:
用变频器和编码器做定位我认为是主要看编程时分析得细与否。分析得好,定位又快又准确。分析得不好,定位慢移动又慢,不过都不会影响定位精度的。因为你肯定首先保证定位准确啦。定位精度应该不成问题。迅速定位才是编程的关键。越接近指定点加减速越困难。工夫不少的啊。

楼主:
当前各种品牌的变频器,有谁知道哪个品牌或种类的使用的方法比较特别可以快速制动电机,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

网友F:
我公司目前有一套控制系统正如顶楼所说的控制方案,变频器和电机用的是SEW(电机自带编码器),高速计数器用的是西门子FM450-1

网友F:
另外顶楼方案说的不清楚,可以把编码器输出转换成距离,我公司这样的系统很多,不知道你要求的速度,精度是多少,干嘛用的?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 变频器可以多快制动电机, 即变频控制的电机的加速度是否可以很大,有多大,和伺服电机相比有多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