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询问:电接点液位计

楼主(2004-01-20):
请问,ZDC-B-52-6型电接点液位计,有谁知道是哪里生产,其型号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2003-06-10):
其实就是干黄管液位控制系统,但由于控制方法不同差别比较大. YINHESW@263.NET

网友B:
我司有水浸传感器,或许可以替代该产品

网友B:
我司有水浸传感器,或许可以替代该产品 www.robot-zyt.com robot-zyt@gd165.com

网友C(2004-01-20):
水浸传感器价格是多少?有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