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行工程实际中用了CAN,选的什么电缆?

楼主(2004-01-20):
还有总线供电时,这种电缆哪有买?

楼主:
或者哪个公司有这种电缆出售,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可同我交流,13011192366

网友A:
UTP双绞线就可以了。

楼主:
工业上用一般的UTP双绞线合适吗? 再说不总线供电的话只要一对双绞就行了,四对有点浪费吧

网友B:
AWG18,普通0.75双绞线,经测试,可以在20KBPS下达3KM距离。

网友A:
CAN总线可以淡蓝供电吗?

网友C(2004-09-03):
我公司有现场总线系列专用电缆,其中包括CANBUS系列。特性阻抗为120Ω,双绞对称结构,多种屏蔽形式,多种外护套;当模块需独立供电时,可采用综合电缆(信号线+电源线)方式传输。 为了选择一个最佳的方案,请提供更详细信息,如:电源电流是多少?信号波特率最高是多少?电缆最长传输多远?敷设方式是什么?敷设环境如何?等等。我们一定将最合适的电缆和最优质的服务呈献给您! 如有空,给我来电话,谢谢!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

网友C:
无论是电气性能,还是机械强度、耐老化等物理性能,普通UTP均难以胜任恶劣的工业现场环境!

网友C:
包括RVVP电缆!

网友C(2005-08-22):
KVVP、KVVRP也不可以!

网友D:
UTP的抗干扰能力足够应用在工业场合吗?

网友C:
UTP不可以! 1.UTP的特性阻抗一般在100欧姆左右,容易导致阻抗不匹配。 2.UTP的机械强度难以胜任恶劣的工业现场。 3.由于没有屏蔽保护,UTP抵御电磁干扰的性能大大下降。 4.通常由于UTP的导体均为24AWG(1/0.51mm),当需要远程供电时,就会因导体电阻过大而产生过大的电压降,限制了传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