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OFTNET DP是个什么软件?

楼主(2004-01-20):
我现在刚刚得到西门子的一套CP5611的软件SOTFNET DP,但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用途? 如果您用过,请交流一下

网友A(2003-05-30):
从名字看像是用于软PLC的驱动程序,可以看看WinAC.

网友B:
SOTFNET DP是PG/PC通信模板驱动软件和参数化软件

网友C(2003-11-29):
主要是设置一些通讯模板的参数

网友D(2004-01-20):
准确来讲,SOFTNET-DP是驱动安装CP5611卡的PC机工作为DP从站的驱动软件。

网友E(2004-05-17):
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用cp5611卡时必须用这个软件?cp5611在2000系统以上能自动识别。

网友F:
能否给我一份 email:xuancw@163.com

网友G:
cp5611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其他驱动程序的。在win2k系统中能够很容易自己找到的。

网友H(2004-12-05):
使用CP5611时,一般使用S7-protocal,这个协议是Wincc中默认含有的。 而softnet-dp是softnet中的一中协议,需要专门的购买授权。

网友I:
当你使用wincc来配置cp5611的时候,就需要同softnet软件配合使用,其他时候不用.

网友J(2005-02-04):
可以当作驱动程序看待,主要是在控制面板里设置PC/PG接口时要用到,主要功能个人理解是与WinCC通讯时的连接点

网友K(2005-03-19):
能否给我一份   zxgboss@21.com

网友L(2005-06-06):
驱动程序。

网友M(2005-07-09):
这个软件是用于配置siemens SOTFNET DP网络的,配置好以后可以用siemens提供的开发接口进行开发,比如用vb\vc 等,另外如果您用opc方式的话,也是需要在SOTFNET DP中先进行配置的。以上所描述的只是在softnet5.0用的,在softnet 6.0以后已经不需要这个软件进行配置了。

网友N:
能不能给我一份 感谢!!! zfd975@163.com

网友O(2005-11-07):
能否给我一份。谢谢!
zxq771110@sina.com

网友P(2006-06-07):
S7版本高点就无需安装5611驱动了

网友Q(2006-08-09):
step7或soft net中已经含有cp5611驱动,建议在安装完上述软件后再插入cp5600卡,系统可直接认出.

网友R:
如果没有授权,你一样也使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