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

楼主(2004-01-20):
1、我公司使用贝加莱2005,CPU为CP260,由网卡模块,和串口通讯模块。网卡模块插入CP260中。通过网线连入交换机,上位有3台PC机通过交换机读取PCC的数据。采用OPC协议。 但发现有时上位机(PC)会停止数据交换。(但不是所有的PC机都停止)。重启机,也不行。用贝加莱自带的OPC监控程序,也联不上(网络正常,能PING通)。只有重新启动PCC才能连通。 (奇怪的是,通讯失败时,并不是所有的PC机。) 2、我们做实验时(上面配置),发现Ping PCC时,会丢帧。而换成集线器,问题就解决了。不知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交换机和hub在OSI模型中不是同一层,hub只是最底层-物理层,所以交换机通讯错误,但hub发现不了,你的网络仍存在问题。

网友B:
danfoss说的是对的,HUB 和 SWITCH的主要区别是: 1.HUB不知道目标地址在何处,发送数据到所有的端口,因此不管该包是广播包也好,非广播包也好,HUB都按广播包处理,所以任何一个口都能接收到信息. 2.交换机和集线器最大的差别在于交换机能够记忆用户(即MAC地址)连接的端口。因此,除广播包和未知MAC地址的数据包(也按广播方式发)外,无需广播即可将该包直接转发至目的端口. 3.交换机还可以把网络拆解成网络分支、分割网络数据流,隔离分支中发生的故障,所以一些网络故障不影响其他部分.

楼主:
谢谢二位! 但如果说网络问题,我在其它的局域网环境试过,也丢帧。(我用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PCC的网卡模块是10M,PC机和交换机是10/100M自适应,能是不匹配的问题吗。 还有,我的第2个问题,如果网络有问题,就不应该Ping 通呀;而且其他的Pc机能同Pcc通讯呀。 另外,我想问关于电磁兼容、干扰的问题和规范,和怎样解决。还有接地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