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服电机

楼主(2004-01-20):
小弟对司服系统还不熟悉,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1 直流司服电机与交流司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在选择司服电机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2 有刷直流司服电机和无刷直流司服电机有什么区别,怎么选择? 3 司服电机应用在间歇运动场合是否合适? 本人要完成一进料控制系统,要求每次进料40mm,误差不超过0.025mm,功率较小,请问,我应该如何确定我的控制系统?

网友A(2003-10-17):
如果真是象你说的那样,若要求的每次进给速度也是一样的,干脆设计一套普通电机驱动的机械机构也许更合理。

网友B:
电话联系021-63577505-361

网友C(2004-01-18):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PLC(晶体管输出)、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和一个步进电机就可以简单实现,程序也很容易编。步进电机和和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可根据你要求的精度和转矩大小选择。整套系统造价也很低。

网友D:
只有进给量和误差还不够,还要考虑进给速度、加速度和间歇时间。。。。 联系电话:0755-28125351

网友E(2007-07-07):
大家好我对司服电机原理不太熟悉请大家支持以下好吗?我现在要完成一套转盘系统现要求转位准确,带动1150克的物体做轴向转动速比是1:1请问可选扭矩多大的电机

网友F:
计算惯量,计算最大加速度,然后相乘计算最大扭矩。

网友G:
"要求转位准确"———多长时间内,转多少?事关最大加速要求。

网友E:
1s内转60度

网友E:
 只要转动平稳就行

网友G:
很慢的速度要求了,估计加减速要求不会太高,应该可以取5~10倍的惯量比,按惯量比选一款合适的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