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为什么伺服电机需要加减速控制?他和步进电机的有何不同?

楼主(2004-01-20):
请问斑竹,为什么伺服电机需要加减速控制?他和步进电机的有何不同?

网友A:
加减速机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输出力矩不够大,二是需要的转速很低,单独用伺服可能性能不稳定。

网友B:
加减速机可以改变电机的转动惯量,但不一定能改善低速性能。一是因为减速机有游隙,会影响精度;二是换向死区仍然存在,范围要具体分析。如果不是输出和体积上有限制,或者有其它一些要求,加减速机不一定合适。相对伺服来说,高精度减速机成本也很高。现在交流伺服可以做得转矩很大,一般可以直驱。低速的话为何不用直流伺服,找一个机械特性比较硬的。

网友C:
ccbp说得有理!

网友D:
加减速控制一般是在起动时速度定为电机最佳力矩速度,而中间段须高速动行,以减少运行时间!最后减速停止,以消除电机转动惯量!

网友E:
转动惯量是可以消除的吗? 转动惯量是旋转运动中的质量,不可消除。

网友E:
需要补充的是: 伺服系统加减速箱的目的是这样的, 1。降低输出转速 2。增大输出扭距 3。降低负载折算到电机的转动惯量(减小的比例好像是减速比还是减速比的平方就忘记了)

网友F:
各位,减速箱的可靠性怎么样?国产的!!电机、伺服,还是能省不少钱的,但不知对精度影响如何??

网友G:
搂主问的是加减速控制,而不是加上减速机构。 伺服电机加减速控制的主要目的是在一个行程的开始和结束时为了防止工作台的惯性冲击和电机本身的电流变化过快而引入的一个控制过程,特别是较大负载的系统必须具有合理的加减速控制。多采用指数加减速曲线。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是因为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比运行频率低得多,所以也必须有加减速控制,否则,只能够运行在很低的速度。指数加减速最好,采用线性加减速也可。

网友H:
王永青先生说的有理!加减速是为了运动部件平稳流畅的启动和停止到指定位置。。。。(使得超调量在设计范围内)

网友I(2010-07-05):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

网友J:
步进应用一样需要加减速控制,否则难免丢步。

网友K:
步进应用一样需要加减速控制,否则难免丢步。

但他的響應也就是頻寬夠嗎 足以提共加減速的功能嗎

网友J:
步进都会有“起跳频率”这样一个指标,其实内含就是加速度,毕竟步进的脉冲指令的频率直接对应速度,脉冲频率的变化台阶对应对的就是瞬时加速度,伺服一时加速不起来,可以延迟加速,步进加速不起来,可就直接失步乱套了。

网友L:
请教波恩先生:我的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后反应滞后,不知是减速机速比太大还是伺服反应太慢?

网友K:
步进都会有“起跳频率”这样一个指标,其实内含就是加速度 那這個值是可變的 還是固定

毕竟步进的脉冲指令的频率直接对应速度   可理解

脉冲频率的变化台阶对应对的就是瞬时加速度   ?

多年前我老大做個實驗 用我司的控制器來控制步進 那電機跳動很厲害 可以說是在跳舞 老大給我的結論 我司的控制器頻寬太高了 步進電機接受不了 無法對他作加減速速 那時我還是很菜的新人 步進我還是很陌生

网友J:
to “wanchina”:加减速机后反应迟缓,是不是加减速的减速比过大,而且减速机的反向间隙过大?

to “笨鸟慢飞”:厂家给出的步进电机“起跳频率”指标,一般是在确定的驱动电压下,以额定电流驱动,按基本步距(比如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以三相十二拍,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以两相八拍)空载启动时,可以正常运转的最高启动频率。

指令脉冲频率的变化对应电机目标转速的变化,转速在某个时间间隔内的变化就是加速度。就步进电机的运行原理而言,转子和定子齿之间的相位差必须维持在±1/4齿之内,也就是功角必须维持在±90度之内,外负载或者惯性负载较小时,功角不会太大,外负载或者惯性负载过大,导致功角超越±90度时,步进电机的出力越过最大点,开始减小,以至于功角不断扩大,出力下降为零,甚至反向,这样就出现了“失步”,表现为乱跳,也可能锁死。

网友L:
波恩先生我初次接触伺服,用的博美德60系列交流伺服加湖北行星200:1的低侧隙行星减速机。用的内置单轴定位系统以增量方式运行,冲床以手动单次运行,定位非常精准,但连续运行就乱套了,不知其原因,是不是用内置单轴定位系统而导致伺服滞后,还是减速比太大(但理论计算是行得通的)?请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L:
我有示意图怎么传上来呢?

网友J:
乱到何种程度?

网友L:
伺服滞后许多,冲出来的大小不一.全是废料。

网友J:
能否明确到底是伺服没走准,还是传递到执行机构的末端不准。

冲床送料应该是间歇运动,加减速设置是否合理? 另,目前误差有多大?

网友M:
“冲床以手动单次运行,定位非常精准,但连续运行就乱套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猜是因为“伺服滞后”,区别应该只在停顿时间上。

网友L:
刘老师,伺服滞后可以调整参数来校正吗?通常伺服的反应时间(从0到额定速度)需多少毫秒?我现在是想让伺服从接到信号到定位完成只有0.12S时间,怎就做不到呢?

网友L:
波恩先生小型台式冲床比大型冲床转速高许多。我的冲床是用来冲铜齿拉链的,铜条的宽度4mm,厚度2mm.冲成梳齿状,中间间隔要均匀,正负0.01mm,之前是用的机械棘轮机构,冲床滑块上行时通过钩子把棘轮向上转动一个角度(7.2度),由于棘轮机构容易磨损,冲出来的齿大小不一,相差0.1mm。本人从事电工行业,技师二级蒙混过关,用过plc,对伺服一知半解,充满好奇,一来借此机会学习学习,二来想用伺服的神奇来解决此问题,可殊不知花下去不少银子,换来的是自己的尴尬,(曾经在老板面前夸下海口,用伺服绝对能达到要求,我太自信了)。现在我的问题出在伺服滞后上。我的要求是冲床的冲头离开冲模时开始送料,即送料2.64mm,其送料器主轴需转动7.2度后停止待冲裁成型。其时间只有0.12s,也就是说伺服从接收信号到定位在0.12s时间内完成。其中伺服设置3000转/分,加减速度300 ,减速机200:1

冲床以手动单次运行,定位非常精准,但连续运行就乱套了,(梳子齿全断了)情况就这个样子,请大师指点!

网友J:
小机座伺服电机空载下从0速加速到额定速度的速度环阶跃响应的建立时间一般只要几个ms,带载后要看负载状况。

对于定位应用而言,不仅要参考上述建立时间,还必需综合考虑运动的平顺性,因而离不开必要的加减速规划,即以何种加减速规律,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多长距离的定位控制。合理的加减速控制有助于同时保障定位的精准性和快速性。

网友K:
系統慣量有問題 系統的慣量太大 伺服的慣量太小 因減速比過大 所以在低速會準(手動) 高速不準

另外控制器的響應也是個關鍵 顯示出來就是加減速的規劃 這樣的系統加速沒問題 大多減速有問題

你的線速度不足1m/min 算不上高速 對定長裁切算不上嚴格考驗 你的選型 配置 有問題

网友K:
不加減速機那你用的電機 又太小 可能扭力 慣量嚴重不足 造成電機加減速反應過慢 還是選型的問題

网友M:
“刘老师,伺服滞后可以调整参数来校正吗?”

可以调整,但是驱动器里并没有这样一个参数,只能通过调整惯量比、速度环增益、位置环增益来改善运动效果,减小滞后时间

“其时间只有0.12s,也就是说伺服从接收信号到定位在0.12s时间内完成”

是要在0.12秒中完成启动/刹车,走完7.2度么?考虑到200的减速比也就是电机要在这0.12秒里转4圈,并且停稳?如果您的控制器是输出脉冲个伺服驱动器的,个人不看好前景。所谓“通常伺服的反应时间(从0到额定速度)需多少毫秒”对于实际用户来说,是基本没有意义的。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空载,也不可能真的给出这么大幅度的阶跃速度控制信号(您的传动机构还要不要了?)。如果可能,找个可以高速连续采样的计数器(或者稍微高级一点的运动控制器),仔细观察电机的运动过程的细节,如实际加速时间是多少、速度有没有过冲,到位后的整定时间是多少,过冲有多大,反复观察这些状态,细调相关增益参数,尽量提高电机的跟随性能,能该善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

网友L:
请问大师们,不用内置单轴定位系统,用PLC来发脉冲,伺服会不会反应快点呢?

笨鸟慢飞先生说得对“不加減速機那你用的電機 又太小 可能扭力不足”手动单次定位电机都啸叫,还来回爬行。不加减速机伺服就只需转7.2度,驱动器只需200个脉冲,是分辨率不够还是力矩太小?伺服的慣量太小是 因減速比過大吗?是否要更换减速机,速比在多大为好?系統的慣量指的是啥?
减速机速比大惯量也就也大是吗?

网友K:
不用内置单轴定位系统,用PLC来发脉冲,伺服会不会反应快点呢? 這很難說 要看內部規格 多數的單軸系統(針對伺服) 那比PLC快多了
手动单次定位电机都啸叫,还来回爬行 這已經明白說明你的滾輪(送料)其旋轉慣量大於伺服 那伺服煞車不及而過衝 伺服又再度拉回旦又過衝 所以才會來回的爬行 但連續運轉 前面的爬行控制器已來不及反應 所以也就亂了套

减速机速比大惯量也就也大是吗? 扭力與減速比成正比 慣量成平方正比 所以經200比 那扭力變200倍 慣量變4000倍

系統的慣量指的是啥? 指滾輪(送料)+減速機的旋轉慣量 而且 <20倍伺服的慣量(日系伺服)  你用的伺服我不知道

加减速机伺服就只需转7.2度,驱动器只需200个脉冲,是分辨率不够还是力矩太小? 這裡我需要再想想

网友J:
原则上,用单轴控制器的比用PLC更具性价比。

不加减速机,走7.2度仅需200个脉冲,说明伺服的反馈分大小无直接辨率是10000cpr,个人以为这个分辨率是最常用的,这与力矩大小无关。个人观点,200:1的加速比是否合适? 能否利用伺服的惯量比估算功能,估算不用减速器时的负载惯量,然后找一款加速比合适的减速器,把折算到伺服电机轴端的负载惯量降到电机惯量的一倍左右。

120ms是间歇运动的总周期,还是仅仅为运动过程所需的时间?

网友L:
波恩先生,120ms为运动过程所需的时间。整个冲床每分钟250次,每个冲次需时间0.24S,因冲头离开时开始送料,冲头再次冲下时送料要停稳,需要一点时间去除0.12s,所以定位时间就在0.12s。伺服电机要在0.12s内接收信号,发脉冲,电机旋转4圈。

网友L:
笨鸟慢飞先生,加减速机伺服就只需转7.2度,驱动器只需200个脉冲,我的减速机速比200,伺服编码器是2500线系统四倍频故电机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送料轴转7.2度,我的电机需(在0.12内完成)转4圈。我的伺服咋就办不到呢?

网友J:
对于伺服电机本身而言,可用最高出力是有限的,原则上负载惯量越小,加减速能力越高,200倍的减速机一般是2级减速,减速机之后的负载惯量折算到伺服轴上已衰减为1/40000,几乎可以忽略,因而折算到电机轴的负载惯量基本上就是减速机的惯量,其中第1级的惯量又构成了负载惯量的很大一部分,如果不加减速机时折算到伺服轴上的负载惯量并不是非常大,比如不到500倍,则不妨选用减速比为几十的单级减速机,降低减速比,从而降低电机所需的最高运行速度,与此同时折算到伺服轴上的负载惯量又不会增加多少,因而电机的加减速能力降低有限,毕竟在加减速能力相差有限时,运行速度越高,加减速过程所需的时间越长,降低减速比,电机所需的最高运行速度就低,加减速过程所需的时间就短,完成定长运动所需的时间就越短。

网友L:
那就得换减速机,50:1的,伺服电机只需在0.12s转1圈就行了,或25:1的伺服在0.12s转半圈,又得花银子了!

网友J:
200:1的减速机是现成的难道?

减速机在此应用中减速机的选用就是为了调整伺服电机的负载惯量,因而最稳妥的选型步骤应该是:首先,估算或在线估计直连负载的折算转动惯量;其次,根据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选择合适的减速机和减速比,将加入减速机后的折算转动惯量(包括减速机本身的惯量)调整到与电机的惯量相当;最后,采购减速机,进行现场装调验证。

另外,在不带减速机的情况下,系统能否运行?如果尚能勉强运行,不至于震得一塌糊涂,就说明直连负载大惯量的不算离谱,可能选用较小的减速比就可以;当然了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利用伺服的在线惯量估计功能,现场估测负载惯量,作为减速机的选型依据。花钱如果能改善加工效果,或者在老板面前挽回面子,岂不双赢!

网友L: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伺服客服给我软件更新升级后就反应的过来了!200:1的速比连续运转也反应的过来,精度正负0.01mm,但有一个缺点,就是计数器设置到数停冲时(由于模具的磨损要停机检查),再次开机启动的第一个齿小8-10丝,有一个齿会大8-10丝,估计是速比的减速机的惯量大而导致的。我想再定只减速机请波恩先生帮我参考!

网友J:
先别急着订购减速机,估算出惯量不迟!

网友L:
怎么个估算法,帮帮忙?

网友J:
“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伺服的在线惯量估计功能,现场估测负载惯量,作为减速机的选型依据。”———看了前面都白说了,根本没看!(也许是没看到?!)

网友L:
我的伺服好像没有这功能,说明书上也没写,在显示屏上可看到转矩不到10N/m。我的负载也不是很重,就是主轴驱动用弹簧加压的滚轮,滚轮中间3mm宽.1.5mm厚的铜条。以前用2N/m的步进电机试过,能带动,就是误差跟机械的差不多,10丝左右。今天试运行了6小时,中间停机4次,硬是每次都把那两颗找出来了,大的大5丝,小颗的小7丝,连续运行的批量公差差就在正负1丝,总算是达到了所预想的目标。只是麻烦点每次都要找出那两颗不合格的。但老板还是想追求完美。我只得再在此下功夫喽!还得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N(2010-08-15):
两种方法解决

1.传感器的安装方法,提示:在冲刀离开低位1小段距离,即装上送料信号,给伺服足够的时间送料,保证加减速足够不至于过冲。但要点是传感器只能在下降沿且单方向(冲刀由低位向高位)有效,注意安装即可。

2.伺服电子齿轮比应该调小点,即实际1圈的脉冲指令数要多点,利于加减速曲线的实际有效完成。一般拿PLC来说,有些牌子的脉冲数1次输出是有最低限制,其主要是匹配升减速曲线的内部整合,有效完成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