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UVW电压

楼主(2004-01-22):
伺服电机(如安川、三菱、松下、三洋等)在单相200V输入的3种控制模式(位置模式、速度模式、扭距模式)下,电机电源端子U、V、W等电压各为多少? 三相200V下又是如何? 有谁测试过?

网友A:
不要使用一般的数字式万用表测量,存在干扰,很不准。可以使用老式的指针式的测一测。没问题。

网友B:
我知道山洋的伺服控制器,三相和单相都可以驱动,你可以试试!

网友C:
u,v和 w 并非恒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