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VB高手:关于用VB编写查询SQL数据库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1-22):
我想做一个查询功能的VB程序,功能是:分别按日期和按流量来查询SQL数据库中的数据,并且把结果显示出来,而且这个查询是按指定范围的查询,比如:VB程序运行后,分别在2个文本框中输入一个流量的范围(10—20),然后点查询,就可以在DataGrid控件中把查询的结果显示出来。 请问我该怎么编写这样的程序?? 现在我用了Adodc和DataGrid2个控件来做了一个界面,查询的简短程序如下: a=Text1.Text (比如:用于输入10) b=Text2.Text (比如:用于输入20) c="流量>=a and 流量<=b" (式1) Adodc1.Recordset.Filter=a (编译后显示出错的语句) DataGrid1.Caption="查询结果” 可编译后,系统提示错误,可如果把上边式1中的a和b换分别换成10和20,就可以成功运行,但这样就达不到动态查询的目的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如果我想修改,该怎么办??希望VB高手们指点小弟!!谢谢了

网友A(2003-05-15):
有没搞错这种问题放在VB的SQL论坛 mysql= "流量>=a and 流量<=b" -> mysql= "流量>=[" & a &"]流量<=[" & b& "]" 把[]换为: 单引号 这里不能贴 有 单引号的东东

网友:
这个同组态王中查询条件的使用方法是一致的。

楼主:
十分万分十万分的感谢,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改好语句了,进行编译后成功运行,效果不错*^_^*呵呵,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啊!在此谢谢deng_lp兄台的帮忙,祝事业有成,工作顺利 注:以后VB的问题小弟还来找你哦(我刚学VB1个星期~~~~~~~~)

楼主:
不知者不怪么,大家不都是从菜鸟开始的吗??我刚学一个星期,是很菜,有些东西书上介绍的不是很详细,我很缺乏实战经验呀,请这位说我是菜鸟的仁兄介绍一本你认为很好很详尽的VB书给我,我发现学习VB还是很有乐趣的,比C强:(

网友B(2003-08-21):
你好,我也很想要一本很好用的VB书,能帮我推荐一本吗?本人将不胜感激。我的地址 :江苏沛县大屯煤电公司大屯选煤厂机电车间 胡勇 221611 邮箱:huyong5501@sohu.com

网友C(2004-01-22):
现在我用了Adodc和DataGrid2个控件来做了一个界面,查询的简短程序如下: a=Text1.Text (比如:用于输入10) b=Text2.Text (比如:用于输入20) c="流量>=a and 流量<=b" (式1) Adodc1.Recordset.Filter=a (编译后显示出错的语句) DataGrid1.Caption="查询结果” 可编译后,系统提示错误,可如果把上边式1中的a和b换分别换成10和20,就可以成功运行,但这样就达不到动态查询的目的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可以把a=Text1.Text b=Text2.Text 变为: a=int(trim(Text1.Text )) b=int(trim(Text2.Text )) 把TEXT1.TEXT、TEXT2.TEXT的值转换为整型值,在VB中INT不知道是否是把字符串转为整数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