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阀测试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1-22):
各位大虾,今天在测试伺服阀静耗量时,发现在零点附近一条曲线的峰值流量比另一条的峰值流量要大上1倍,经过观察发现,当出现特别大的峰值流量时,B封闭腔压力有一个抖动现象,据我分析,好象是B腔有污染物,导致油液被瞬时压缩,压力增大,致使总泄漏量突增。(流量测试是通过回油口接一个小量程的涡轮流量计),不知各位有没有别的高见? 我急盼回音! 也可把看法发到我的邮箱:acgfgh@163.com

网友A:
你是测试伺服阀的内漏吧,出现这情况是阀芯在这一点被卡住,那也是内部有污染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阀芯A、B两腔开口是否不一样呢?

网友A:
解决方法: 1、通过测试台测试阀芯两端凸肩是否对称一样。 2、可以通过画压力曲线、流量曲线来辅助分析是否A、B间开口量是否一样。 3、零点位置是否严格定好,他也有可能影响。

网友B:
陕西秦峰的电液伺服阀与MOOG公司同系列,同质量。性价比最优!地址:mujing@hz163.net;李工给用户及国内同行拜年啦!0916-2245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