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设计一下:

楼主(2004-01-23):
请帮助设计一下: 我公司要对锅炉引风机改造,实现变频器软启动调速控制,还请各位专家指点: 1.如何选择变频器的型号、规格及容量 2.选择哪个厂家的产品以及市场报价 现将引风机的情况介绍如下:1.引风机传动电动机型号Y250M-4,55KW,额定电压:三相380V,额定电流:102.5A。2.电动机现在的控制方式为自耦减压启动器起动。3.引风量采用手柄控制机械式风门,引风量控制效果不佳,当需增加引风量时,风门不能完全打开,若完全打开则超过电动机额定电流,减小引风量时电动机电流仅占其额定电流的60-70% 请详述其设计论证过程,万分感谢!

网友(2003-11-26):
用在风机上大部分变频器都可以用,只不过注意变频器的电磁兼容性和选用模块耐压1700V的(有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采用耐压1200V的模块在变频器能量反馈时容易出问题)。不要改造完了变频器干扰锅炉其他仪表就不好了。 保留原有启动回路作为备用。同时把引风机与鼓风机做安全连锁。

网友A:
用变频器带动风机就可以了,变频器SAMCO-S系列SHF-55K,风量随频率改变而改变,不用担心风门的开启度.

楼主:
电动机不用换型为专用的电动机吗?电动机的起动用变频器直接起动吗?不用另设专用的起动装置吗? 不知SAMCO-S系列SHF-55K的 变频器大概要多少钱? 我的邮箱:xuweihua2001@163.com

网友:
电动机不用换为专用的变频电机,可以用变频直接启动,具体的我已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B:
你可用安邦信P7系列风机用变频器,而且价格低、性能好。如有需要请和我联系。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手机:133-1691-1697 变频器大全:http://www.bpq.cn 2003-11-29

楼主:
我要的55KW风机变频器,大家给个大概的报价吧,我好向财务打个报告,多谢各位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设计,我在我的邮箱也收到了一些公司给的方案,但是不具体,由于我公司和这些公司相距很远,联系和实施方案均不方便,还请距湖北地区较近的朋友能够提供 方案和报价,在此一并感谢。

网友C:
什么品牌变频器都可以,但考虑工作寿命、性价比还是选择中线品牌为好、三肯、富士、华为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考虑一下变频器对仪表的干扰。

楼主:
成都佳灵的变频器用过没有,性能怎么样,有人向我推荐过

网友D:
你在哪里?

网友E:
锅炉风机改造现在的变频器品牌几乎都可用,可以选择用于平方负载的机型;引风机的改造可以是手动,即还是由操作工根据锅炉燃烧参数确定引风机转速(相当于以前控制风门的开度),也可以采用一个小闭环的方式,控制参量为炉膛负压或者烟道负压!

网友:
不知贵公司在哪里,我公司经营德国伦茨公司产品,如有需求请联系 张海武 021-53086611-828

网友F(2004-01-12):
没必要用变频器吧! 同一台风机,当风量减小时电机电流会减小因此如果为了节电没必要用变频器。风量对应电机的功率去查你风机的曲线。如果为了软启动可以买个软启动器便宜好多。如果为了调风量可以买一个带自动调节功能的风阀执行器,博力谋有一种0-10V输入,对应风量输出,不是角度输出,你可以试试,如果真是好用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