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这一现象~~~~(中频变频器)

楼主(2004-01-23):
设备:意大利NOVA数控磨床,(主要问题出在用于运行磨头的高速交流电机烧坏,控制电机的变频器是普传的中频变频器,可带18KW的负载,磨头电机额定功率是12KW.) 现象:连续烧坏两台电机,怀疑三相不平衡,但是经过检测输出变频器电压和电流,发现没什么问题,变频器无任何报警,当电机运转5分钟后就发现明显的发烫,而且是局部发烫,(排除电机本身轴承问题,因为该电机在同样型号的机床上试过。)没办法下,只能更换变频器尝试一下,结果好了,那么肯定是变频器坏了。 请各位大虾解释这一现象!

网友A:
电机基频是否调错!

网友B:
电机接地正确?

楼主:
关于基频我留意过,是1400,和最高频率相同,不知这样设置有问题否?关于电机接地我们也用高阻表查过,没问题。

网友C:
呵呵! 也许就是一些参数设置出现了问题。请仔细核对原变频器和新换变频器的型号、功率,和给变频器设置的参数有何异样。例如电机参数,电机转速不要设同步转速。

网友D:
最高频率不见的是基本频率,还是注意电机参数

网友E:
估计 弱磁点没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