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SIEMENS Tp7 通讯问题

楼主(2004-01-24):
我用S7-200与TP7通讯,电缆连接方式如下: TP7 PLC 14--------------------3 15--------------------8 7--------------------5 但是上电通讯后,TP7显示 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CODE=0203 可是却能够进行操作 几次操作后触摸屏花屏 跪求高手!

网友A:
请问TP7 与PC的连接电缆如何制做.多谢!

楼主:
TP7 与PC的连接电缆 ADP与PC的连接电缆 它们都是一样的 TP7 PC 3------------------3 2------------------2 7------------------5 4┐ ┌7 5┘ └8 ┌1 │4 └6

楼主:
TP7 ---------------PC   3------------------3   2------------------2   7------------------5   4┐ ┌7   5┘ └8    ┌1    │4    └6

楼主:
嗷嗷,TP7的4与5短接,PC的7与8,1与4及6短接 TP7为25芯,PC为9芯

网友B:
在玩小聪明,是吗?

网友A(2004-04-19):
弹指间的烟灰:你好! 不知你的问题是否搞定,我根据你的S7-200与TP7通讯的电缆连接方式连接之后。上电通讯后,TP7显示 COMMUNICATIONERRORCODE=0083,无法运行。再次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C(2006-01-23):
S7-200 通讯端口坏掉了!也许是TP7的通讯端口坏掉了!

网友D(2006-05-20):
tp7与 s7-300  怎么连接 ?
    我又买的通讯电缆。连接后 tp7 不通讯 ?
    tp7 好像是死机状态

网友D:
tp7 与 s7-300
 TP7显示    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CODE=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