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1-24):
昨天我厂有台西门子2。2KW的变频器又坏了 主要是出现有进会跳F002,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过电流 我换了一台富士的就可以用,所以变频器肯定有问题 后来拿到电工房试了,0。75KW电机有时也照跳。 小弟对西门子的变频器不熟,希望高手们帮帮小弟,要不这春节可没法过了。 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或参数加大

网友B:
请问是西门子什么型号的,量一下模快是否坏

网友C:
增加F071、F072上限

楼主:
是变频器硬件问题,我今天连不带电机有时也会跳 变频器具体什么型号我忘了,模块是一种透明的,好像很难拆。

网友D:
模块型号A313就算你拆出来也很难买得到

网友E:
你用的西门子变频器是向谁采购的。

网友F:
把那个缺省230VAC调低,如果不行就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