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容器中水、油分界面的位置?谢谢!

楼主(2004-01-24):
在容器中有水和油的混合物,由于密度不同会分层,但是如何检测分界面的位置?谢谢~

网友A:
本公司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
yqtj您好:如何和您联系 ?

网友B:
将密度计的探管安装在界面变化的区域,在仪器中文菜单中设置关联参数,油水界面的位置可被直接5位或6位显示并通过RS232或RS485传输给计算机 需要联系找搞销售的doggggggggg哟,电话029-85397110

网友C:
用密度计可分辨油水界面,我们现在的产品能测敞口容器. 航天部第一计量测试研究所. HTJ102@163.COM

网友D:
在容器中有水和油的混合物,由于密度不同会分层,我们的密度计现在只能测敞口容器的油水界面。航天部102所 HTJ102@163.com

网友C:
您好: 我接触过很多这种情况,不过这油水界面问题很多,不是单靠这么一点条件就能选出合适的产品,因为油水和温度\压力\导电性等很多条件都有关系,如有兴趣,不妨和我联系,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我会给你选出合适的产品. 大连大德自动化有限公司 张俭 0411-4660544

网友E:
我公司新推出的E吗横空射频电容物位计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电话:13938331790 03934625856 E-mail:pycnj@2911.net

网友F:
本公司有相应产品,精度高,物美价廉! 电话:13942502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