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一个大学生自己的设计——温控风扇

楼主(2004-01-26):
一个学生自己设计的温度控制直流风扇,若有兴趣请与我联系:hailin_she@yahoo.com.cn 主要原理用作为采样装置,采样电压与参考电压比较,由差量来进行对温度的控制。 敬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2003-05-20):
联系liyuanxin123@163.com

网友A:
联系:huanghuabiwoshou@yahoo.com.cn

网友B:
用的着那么复杂吗?常规仪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2003-06-21):
最简单的原理,就是通过温度控制变频电机。不过,常识告诉我们,风扇越转越热,一般无法实现。

网友C(2003-09-18):
联系:zhangguanxian@130-165.com

网友D:
这风扇用在给人吹吹凉风吧,温度和湿度共同影响人对环境的感受,把湿度考虑进去才有实用价值。除非是恒定湿度环境。风扇对人的凉爽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温度和湿度,只在有限条件下发挥作用,搞得过于复杂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E:
一定要用直流风扇吗?交流风扇很好,采用变频控制就可。

网友(2003-10-24):
联系:fenguangzhou6@yahoo.com.cn

网友(2004-01-12):
能发给我看一下吗??? 谢谢!! wzhengzai@sohu.com

网友F:
联系:xf_z@yeah.net

网友G:
如果你认为有实用价值,可以实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