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缆

楼主(2004-01-26):
PLC和PC机通讯,用普通的通讯电缆(9针D型)可以吗?买的话,要200块一条,还不如自己做,对不?既可以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又可以省一些银子!!

网友A(2003-12-25):
可以, 但是具体接线方法要咨询PLC设备提供商,或者查阅相关说明书。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 一般都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B:
三菱、OMRON、松下、西门子、富士、台达等PLC、人机连接线(台湾生产,20元起价)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CHINALXL@126.com

楼主:
有广州的吗?急用!!我的电话88447245

楼主:
哦,不用了,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各位同仁的帮助!!

网友C:
请教有关编程口和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的问题

网友D:
请问哪位高手有FX2系列的模拟量资料,急需!如果有的话烦请EMAIL给我:jimmylam@e-conauto.com 酬谢!

网友D:
"请教有关编程口和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的问题"可以和我联系,SZZOBO@126.COM.

网友E(2004-01-25):
我有232-C,D型25针或9针,送你的,但我求PC/PPI,S7-200,485转232的通讯线

网友E:
就是RS232-C嘛,双机通讯的,25针转9针的距离短速率慢,才15M,100来块一根,剩一点用3针,RD,SD,FG,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