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m1x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1-27):
松下电器m1x系列5.5KW,DSP为日立SH2-HD64F7044F28.开始时上电显示"WAIT",经检查发现93C66损坏,因买不到相同品牌的贴片元件,而且与DIP的不兼容,所以用显示面板上相同型号的芯片代换,上电后显示"CLR".好像是正常了,但再次启动后却显示"ERR"(好像是CPU错误)所有键都不管用,但我觉得CPU好像没坏,因为上电后有自检(485口指示灯闪亮一次),另外,主回路器件无损坏,只是开关电源有一点"丝丝"响,但输出电压一切正常.因PWM控制IC为MA4810,手头无资料,所以并没细查.还有一点现象:与电容充电电阻并联的继电器一直不吸合(原因是CPU的控制信号没过来) 请教各位高手:究竟是那里的故障?还救的活吗?如果换CPU板费用大概为多少? 我是天津人

楼主:
没有人愿意指点一下吗?拜托!!

网友A:
可能开关电源还有半短路现象!

网友B:
也许MA4810还有问题?

楼主:
多谢李工、汉方二位回复,不过我ma4810的资料不全(只有外形图和极限参数,具体的管脚定义和推荐电路并没有),万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发个邮件或简单说一下都可以,万分感谢!万分感谢!!27649489@tj.cnuninet.net

网友C:
换CPU,电源没问题,

网友D:
93LC66是ROM你要换一个完全一样的

网友E(2004-03-23):
没有任何故障了,只要拆下控制板,用导线对各电容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F(2006-08-10):
请问ma4810的4脚和5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G:
还是“漏洞百出” 答的对!

网友H:
93C66是一个4K的串行EEPROM,内部是有程序滴!你这么换怎么可以呢?
更换的方法是:找一台相同型号的变频器,用编程器将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再找一片93C66,将读出的程序写入此芯片。可能原来的93C66芯片并没有坏,只是程序乱了,重写程序就OK.
没有编程器,到电脑城找一个烧电脑BIOS程序的,10RMB搞定!

能上网却找不到MA4810的资料,不会吧?给你个网址:

http://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I(2008-11-17):
10楼的意见很专业,93c86里面原来有自带的程序,简单换存储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J:
与10楼看法完全一样,能上网却找不到MA4810的资料,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