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流量在PLC中的累计

楼主(2004-01-27):
各位大侠: 我有一课题,流量变送器输出4--20MA信号,量程0--40T/H,今欲在PLC中对其进行累计,达到10000T后,输出一开关信号,我不知怎样进行累计,请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2002-12-06):
从PLC中读出瞬时流量后,在上位机中作一下时间段上的积分计算即可

网友B(2004-01-14):
请问凡人,上位机的积分具体该如何做,望赐教,我的EMAIL:ZSZZM@163.COM,先谢过了!

网友C:
如果流量变送器具有:脉冲输出和累计功能,你就不用那么多麻烦。 如果要PLC自已能累计流量就应: 1。硬件保证PLC不会停止运行。 2。软件上用一个顶事定时中断(如1秒)读变送器来的信号,累加到一个停电保持的”字“中, 3。根据”满量程“设计累加字的格式和”回零“

网友D(2004-04-08):
最好通过PLC的中断功能来读取瞬时流量,不要通过计时器来采集瞬时值。在AB的SLC500中,以后一种方法进行的累计误差达5%左右(根据程序扫描时间不同而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