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参数调节步骤--急!!!

楼主(2004-01-27):
各位老师们: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11KW变频器带一7.5KW电机恒压供水,经初设PID,现系统已经能够运行,但是不是很稳定(输出频率的两个小数位总是跳变),请问各位:    1、PID参数的现场调试步骤及在何种现象应调节P、I、D中的哪个量。    2、PID调试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谢谢!

网友A(2003-12-16):
讲控制的书上一般都有调试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觉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多试试比什么都强!

网友B:
P设为20;I设为2秒;让积分时间短些,必要时加入微分值2秒。

网友C:
经验试凑法的程序: 应用较多的一种是先试凑比例度,再加积分,最后引入微分。 程序为:(1).先将Ti置于最大,TD放在零,比例度δ按图表置于某一值,系统投自动。若过渡过程时间太长,则应减小比例度;若振荡过于剧烈,则应加大比例度。 (2).引入积分作用时,需将已调好的比例度适当的放大10%∽20%,然后将积分时间Ti由大到小不断凑试,直到获得满意的过渡过程。 (3).微分作用最后加入,这时δ可放得比例作用时更小些,积分时间TI也可相应地减小些。微分时间TD取(1/3∽1/4)TI,但也需不断凑试,使过渡时间最短,超调量最小。

楼主(2004-01-27):
请问ABB的系统在炼油行业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D(2004-03-13):
ABB的东西在炼油行业用的挺不错的,我现在作的这个就是炼油行业的! to: 苍茫古邳 能给个公式吗?

网友E(2007-04-10):
这个试凑法不错,很有指导意义呀

网友F(2008-04-18):
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三菱总代,备有大量库存,并可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电话:13581921492

联系人:郭二权

网友G:
仪表工习题集上有,加积分应减少比力度10%---20%。实际工作不用这样麻烦,比例、积分同时调,加微分就三者同时考虑。很简单,中石化技能大赛就考过,本人有幸参加,各种回路也调了一些,不觉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