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问题请教

楼主(2004-01-27):
请指各位同行高手: 我有一松下FP0 PLC,现用来发脉冲输出,要想在其发脉冲的时候,利用电眼检测来改变其脉冲数,,请问用什么方法实现,另外,怎样让它在我更改的脉冲数到后停下呢?

网友A:
用F168指令,它可以设定发送的脉冲数。发送到设定的脉冲数后,它会自动停止下来。

网友B(2010-09-10):
我用的是FPX-C14T,请教松下FPX中F119移位指令中DT数据怎样转化为Y4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