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能有多长

楼主(2004-01-27):
请问: 用交换机带网线,最长距离能有都少? 多谢指教!

楼主:
相差这么多!!! 都有啥根据??

网友A:
以太网规范

网友B:
最好的辦法是試一下

网友C(2008-05-02):
100米是书上讲的。但接法不对的话,就达不到

网友D:
最多就100米吧,太远了通讯不上的

网友E:
100m,大家都这么说,再远就用光纤吧

网友F:
最多200m

100m比较合适

网友G:
要看你网线的质量和粗细,一般好线的话120M

网友H:
我自使用中,好像超过50米,就会出现经常掉线的情况,甚至不能联网。也可能和上面师傅所说的和网线质量有关系。

网友I:
楼上可能接法不对。100米内不会出现问题:1/2,3/6必须分别绞在一起

网友J:
质量好,信号衰减少,120米左右

网友K:
那要看你的网线的质量!

超五类的要好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楼上可能接法不对。100米内不会出现问题:1/2,3/6必须分别绞在一起

网友M:
使用10M的交换机可以到200M,我试过的

100M的交换机只能在100米之内

否则型号衰减太厉害会造成上网不好

网友N:
学习,具体项目中还没有这么远的

网友O:
10M只能在100内使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P(2008-07-05):
看接法,远了,就使用光纤,没问题.

网友Q:
接法不对,网线质量都会大影响通讯质量。我朋友试过,他的线质量差,切口都不是铜的颜色,是呈灰白色的。连七十米都做不到。

网友R:
100m左右,受实际的影响.

网友S:
         通常都在100米左右,  我接过很多条,   最长一条150米 。

网友S: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超5类线~

网友T:
用室内光纤吧

网友U:
最好还是试验一下吧

那样的结果才是最有根据的

网友V:
五类网线100米

六类网线120米

左右

网友V:
双绞线的品牌和RJ-45水晶头

双绞线作为一种价格低廉、性能优良的传输介质,在综合布线系统中被广泛应用于水平布线。双绞线价格低廉、连接可靠、维护简单,可提供高达1000Mbps的传输带宽,不仅可用于数据传输,而且还可以用于语音和多媒体传输。目前的超五类和六类非屏蔽双绞线可以轻松提供155Mbps的通信带宽,并拥有升级至千兆的带宽潜力,因此,成为当今水平布线的首选线缆。

在六类双绞线产品家族中,主要的品牌有如下几个:
1 安普(AMP)
2 西蒙(Siemon)
3 朗讯(Lucent)
4 丽特(NORDX/CDT)
5 IBM 的ACS银系列

RJ-45水晶头:

之所把它称之为“水晶头”,估计是因为它的外表晶莹透亮的原因而得名的吧。
双绞线的两端必须都安装RJ-45插头,以便插在网卡、集线器(Hub)或交换机(Switch)RJ-45接口上。
水晶头也有几种档次之分,一般比较好的也是如AMP这样的名牌大厂的质量好些。价格嘛,很便宜,约为1.5元一个。不过在选购时千万别贪图便宜,否则质量得不到保证,主要体现在:
1 它的接触探针是镀铜的,容易生锈,造成接触不良,网络不通。
2 质量差的还有一点明显表现为塑料扣位不紧(通常是变形所致),也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网络中断。

如图所示的左图是单个的水晶头图示,右图为一段做好网线的水晶头。
水晶头虽小,但在网络的重要性一点都不能小看,在许多网络故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水晶头质量不好而造成的。

制作工具

在双绞网线制作中,最简单的方法就只需一把网线压线钳即可。它可以完成剪线、剥线和压线三种用途。在购买网线钳时一定要注意选对种类,因为网线钳针对不同的线材会有不同的规格,一定要选用双绞线专用的压线钳才可用来制作双绞以太网线。

直通线与交叉线的区别

  正线,即直通线 ,(标准568B):两端线序一样,从左至右线序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反线,即交叉线 ,(标准568A):一端为正线的线序,另一端为从左至右: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以下是各种设备的连接情况下,正线和反线的正确选择。其中HUB代表集线器,SWITCH代表交换机,ROUTER代表路由器:

  PC-PC:反线

  PC-HUB:正线

  HUB-HUB普通口:反线

  HUB-HUB级连口-级连口:反线

  HUB-HUB普通口-级连口:正线

  HUB-SWITCH:反线

  HUB(级联口)-SWITCH:正线
  SWITCH-SWITCH:反线

  SWITCH-ROUTER:正线

  ROUTER-ROUTER:反线

  100BaseT连接双绞线,以100Mb/S的EIA/TIA 568B作为标准规格。

另外补充一下:
个人发现使用千兆网卡的情况下(以IBM T4x,R5x机器为例),千兆网卡可以自动识别正线和反线,继而不需要专门制作正线而直接使用反线和其他笔记本或者台式机实现双机直联的操作

网友W(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