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数控(CNC)

楼主(2004-01-28):
我想做一个简易的数控稳压电源,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资料等等,感激不尽~~~~~!!!!

网友:
是直流稳压还是交流稳压?你想控制什么?

网友:
应该是直流稳压,只是想可以用按键的方法输出不同的电压,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A:
输出的电压多少,电流多少. 可用一块单片机实现呀.如89C2051

网友:
那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查到较全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B:
可选一适当变压器.一整流桥.一7805元件,三只电容,加一固定电阻和一可调电阻和一TL431即可得到5V-35V的电压. 详情与我联系0318-6012861,葛.

网友B:
可选一适当变压器.一整流桥.一7805元件,三只电容,加一固定电阻和一可调电阻和一TL431即可得到5V-35V的电压.这是一般的,如效率,功率,精度,有特别要求,可利用,稳压源,恒流源,光藕,调频,调幅,开关电源,可制成不同要求的电源, 详情与我联系0318-6012861,葛.

网友:
他要的是数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