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结构上有哪些不同?

楼主(2004-01-28):
今天拿到一台电机控制器,和通常见到的变频器外观有点不一样,所以怀疑是不是伺服控制器,所以请教各位上述问题。

楼主(2003-12-26):
补充说明:型号SEW MDS60A0015-5A3-4-00

网友A:
伺服是控制同步机的,变频是控制异步机的

网友B:
hehe!吴仙: 伺服和变频器可不是这么分的。 伺服分交流伺服和直流伺服,电机为伺服电机; 变频器除了可以控制异步机,有的也可以控制同步机(变频器的发展趋势之一); 从硬件结构看变频器与交流伺服差不多,甚至可以复用,主要区别在于控制算法以及所驱动的电机!

楼主:
谢谢m13473: 请问德国SEW MDS60A0015-5A3-4-00到底是交流伺服控制器还是变频器?

网友B:
看看它的标签,如果是伺服,其技术参数与变频器的标法明显不同,我觉得应该是伺服(呵呵!不敢肯定,SEW的东西我也不是很熟,SEW在天津有工厂)! (不知这台机器是你要维修的,还是新机,如果是仓储设备上用的,应该是变频器。)

网友C(2004-01-28):
各位有没有介绍伺服控制原理的和实例的地方。谢谢:sulianbo@163.com一起学习。

网友D(2005-07-12):
To 维修工 是交流伺服控制器. SEW MDV.....是矢量控制器

网友E(2005-11-15):
MDS60A0015-5A3-4-00
是我们公司的1.5KW的控制同步伺服电机的变频器(可以使用VFC/CFC)模式,带一个内置的输入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