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485专家:怎样才能实现上位监控PC冗余?

楼主(2004-01-28):
请问RS485专家:怎样才能实现上位监控PC冗余? 即:多台PC同时向下挂的RS485读写?

网友A(2003-11-27):
可以有多台上位机作 Monitor, 但不能同时 Access (信号会冲突). 《泓格的ISaGRAF嵌入式控制器新增了控制器冗余功能》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165490

网友B:
以太网啊

网友C:
理论上可以,没有做过试验,如果不在同一时间收发讯息,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2*PC之间通讯,主机处理485数据并传给另外一台PC。主机出问题后,从机根据传来的最后的数据接管485并发出工作状态标志。主机恢复后,向从机要回控制权(请求和应答)。 泓格的网站上有这个方案说明和框图。 http://www.icpdas.com.cn/new-2.htm#03/09/30

网友E(2004-01-10):
这样的冗余没有多大意思,冗余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系统的可靠性,RS485的冗余带来的系统复杂度反而会降低系统的可靠度,冗余的系统不一定好,要看应用的场合的实际情况,在国内,冗余是个宝,用户上什么系统都喜欢提出个冗余的要求,实际上,很多是不必要的,因为一个非冗余的系统只要在设计中遵循了可靠性的设计思想和采取相关的措施,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再需要另外的冗余的,国外的应用很多都是非冗余的系统,包括一些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如化工行业等

网友F:
你的目的是想和多外设通信?若不用局域网,可能实现起来较难。

网友G:
上海华文公司的远程I/O模块有双总线通讯接口,结合该公司的冗余通讯卡,就可以实现你所说的冗余功能.详情参阅www.huawen.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