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PLC 的初学者,请问以态网和RS232、RS485接口之间的关系。以态网用何接口呢?

楼主(2004-01-28):
我是一名PLC 的初学者,一直搞不明白以态网和RS232、RS485接口之间的关系,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以态网用何接口呢?MODEM用何接口?

楼主:
RS232 RS485是物理层接口标准,以太网是一个网络标准,它们之间是不同的,你可以阅读计算机网络方面的书籍。

网友A:
《以太网与现场总线技术》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60504 《MODBUS协议与RS232、RS485的关系》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68389 Ethernet 在软件上使用 Ethernet protocol, 或多加一层 TCP/IP 协议, 使用 socket 通信. 线材使用 UTP 或 同轴电缆 Modem 用 RS-232 Interface, 搭配 AT command... Modem AT Command Definitions http://www.lothlorien.net/collections/computer/atcmds.html Standard Hayes Compatible AT Command Set http://webpages.charter.net/dperr/modem/mdmindex.htm

楼主:
请问何为socket

网友A:
An Introduction to Socket Programming http://www.uwo.ca/its/doc/courses/notes/socket/ TCP/IP Winsock编程要点 http://www.pcvc.net/category/content.asp?sendid=192 UNIX系统TCP/IP Socket接口的应用 (Socket接口是TCP/IP网络的API(应用程序接口)。它定义了许多函数和例程,程序员可以用它开发TCP/IP网络上的应用程序) http://kexinspace.myrice.com/unix/programe/up2.htm TCP/IP网络通信程序设计 http://cpc.3322.net/technology/network_4.htm TCP/IP基础 http://www.linkwan.com/gb/routertech/netbase/tcpi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