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项目,请帮忙。

楼主(2004-01-28):
6000V电压进入,经专用变压器(每台轧机一台)降压为650V,有每台容量为1250KVA(8台)、1600KVA(6台),然后各整流为660V直流电,再经调速系统送到直流轧钢电机。直流轧钢电机从55KW到1200KW,共28台(包括6台和8台主轧机)。 目前该系统的问题是电压不稳定,进电压6000V 在5100到6000V之间波动,影响了轧钢生产。 贵公司能为该系统提供哪些设备,并能提出解决的方案? 谢谢! E-MAIL:CTS550@yahoo.com.cn

网友A(2002-07-26):
整流电路是可控整流还是不可控整流?很可能是不可控的,当负载变化时直流输出因有内阻而导致电压变化。如确实影响生产建议采用可控整流实现自动稳定电压。

网友B(2003-11-24):
前端加大功率交流稳压电源。

网友C:
对有影响的线路加装稳压电源(650V交流端),不知怎么样?另外贵厂打算投入多少资金改造,也影响到方案的确定.还有一种是将变压器换为有载调压变压器.两个方案那种最经济还要做方案比较. 如果有需要可以详细探讨一下. 0755-28124916 雷 13751008189

网友D:
采用数字式直流调速器来控制电机,其带有电压反馈,可运行中调整。

网友E:
提高变压器的输出典雅,使当输入为5100伏时输出为650伏,次适当输入为6000伏时输出为780伏,请查一下是否能承受?一般的可以承受.估计你的系统是直流可逆双闭环调速系统,电压的升高不会使电机转速提高. 曹怀军 13997145050

网友F(2004-01-16):
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