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调节AC/DC直流电源的峰值电压和平均值电压?

楼主(2004-01-28):
求助:请问如何调节AC/DC直流电源的峰值电压和平均值电压? 1.峰值电压是指什么电压? 2.用万用表或数字示波仪测得的电压是峰值电压还是平均值电压?如何实现峰值电压的可调?如果采用桥式整流方法,调节开关管导通角的大小来调节输出电压所调节的峰值电压还是直流电压?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2003-12-11):
请各位指教指教,小弟很急呀!谢谢

网友A(2004-01-11):
对于输出电压有波动的电压波形,峰值电压就是指的波峰出的电压。万用表测出的是有效电压,用于测量直流时如果直流电压波形有波动,那么测量结果大于直流电压的平均值。多功能的示波器可以通过档位选择测量峰值、有效值或平均值。调节开关管导通角的大小来调节输出电压所调节的是直流电压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