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楼主(2004-01-28):
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siller 发表于电源技术 在小功率开关电源中mos管的s极一般都使用到一个低阻值但瞬态特性很好的电阻,我使用普通的线饶电阻就可以,但使用了0.56欧姆的贴片电阻就很容易烧毁mos管,请问为什么?另外国内有没有瞬态特性很好的低阻值贴片电阻供应?我先谢谢大家了哦。 给siller发送email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青岛 / IGCT 回复于2001-1-5 21:54:00 加否尖峰电压吸收网络?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沈阳 / chengxu 回复于2001-1-9 13:13:00 加磁环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哈尔滨oicq:15101305 / 楚天 回复于2001-1-9 16:16:00 绕线电阻的分布电容比较大,你可以从这里入手看看,接一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青岛 / 小马 回复于2001-1-9 17:59:00 绕线电阻的分布电感比较大,双线饶法也不是最好,还不如碳膜电阻的寄生电感小.很多成品就是用的较大功率的碳膜电阻,1~2w.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湖北 宜昌 / hanxinjun 回复于2001-1-10 18:00:00 用碳膜电阻比较好!! 在大型电源系统中一般采用双开关管并联的方法。我想是自己用的话不用担心会增加成本,你还是选这种保守的方法吧!!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广州 / qupeng 回复于2001-1-13 18:14:00 线绕电阻完全满足要求,肯定电路参数设计有问题!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深圳 / tiller.zhang 回复于2001-1-15 9:58:00 该电阻是用来检测电流的,一般都用精密绕线电阻,是因为它的稳定性(温度等)比金属膜,碳膜电阻要好。换用别的应该不会烧毁mos管,是参数不当吧。顺便说一下,绕线电阻分有感无感两种。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GZ / 王奉瑾 回复于2001-1-15 19:49:00 一般标准选择是金属膜电阻,如果功率大,采用水泥电阻(绕线电阻)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shenzhen / shaodongqu 回复于2001-1-17 18:28:00 功率太小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青岛 / 小马 回复于2001-1-17 19:10:00 水泥电阻有寄生电感问题。 RE: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 ShenZhen / elelab 回复于2001-1-30 2:27:00 贴片电阻寄生电感太小,导致VMOS管的dV/dt增加,顶不住就烧了 回复:小功率开关电源的疑问 siller 发表于电源技术 天衡 发表于 2001-9-14 12:30 电源技术 ←返回版面 烧MOS管表明MOS管承受了较大的尖峰电流,电路设计缺乏防尖峰电流的有效措施。用线绕电阻不烧表明你用的有感线绕电阻,而且电路开关频率也比较高。这时有感电阻恰恰起了抑制尖峰电流的作用。

楼主(2002-10-20):
用一个比较精密的万用表量一截500W的电炉丝代替试试!

网友A(2003-08-30):
考虑电阻的正温度系数,电炉丝可能可以。

楼主(2003-12-04):
求助:友人知道贴片电容的标称值(电容量)怎么看吗email:smufie@elong.com谢!

网友B:
在这我想问一下各位电源的电感是怎么算的呀。THANK YOU!

网友C(2004-01-04):
请问开关电源的集成电路 1M0280R 可用什么样集成电路代替?该集成电路是SEC商标。4个引脚.

网友D(2008-06-28):
代替这种型号的IC,附边电路也要改动。

网友E:
并个pf级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