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W变频

楼主(2004-01-28):
我厂新上项目中有2台500KW(螺旋挤压撕裂机)变频设备,采用ABB公司ACS627-0760-3变频器拖动,关于控制、保护等方面的注意事项请各位师傅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一定要装在空调房里!

网友B:
注意要定期除尘,防止小动物进入柜内,保证配电房内清洁、通风等。其实和小变频器的维护保养差不多。上电一定不能过于频繁,即变频器断电后,不能立即再次上电,等10分钟吧。因电容短期内反复充放电,会引起损坏。

网友C:
安装很重要 1 电机的电缆等长; 2 对大电机,变频输出侧电缆装滤波磁环; 3 I/O点电缆与电机电缆分开走,防止干扰。

网友D: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