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的密封和填料分别是什么?

楼主(2004-01-28):
对阀门一窍不通,阀门的密封和填料分别是什么东西?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阀门的密封一般指与外管路的连接形式,例:法兰,螺纹,焊接等等.填料用在阀门上多指阀杆的密封形式,例:四氟,石棉等.

网友B:
阀门的填料通常指阀杆处的密封材质,通过压盖螺帽压紧后确保阀杆在上下开关动作时,阀门不泄漏流体。通常材料如石墨。 阀门的密封含义则有很多,最常见的是指阀盖与阀体之间连接部分的密封,通常为O型环,材料常为石墨、不锈钢、PTFE、EPDM等。

网友C(2004-03-31):
阀门的密封可分为两部分来理解.1防止阀门外漏的密封,如与管路连接部分的密封;2防止阀门内漏的密封,如阀芯与阀座之间的密封 填料:是防止阀门外漏用的.

网友D(2005-05-25):
密封分静态密封和动态密封,填料一般用于动态密封

网友E:
不会吧,这个都--,建议先了解基本的知识再说了

网友F: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G:
同意竹子金鱼的看法,不过根据阀门的介质和温度的不同选泽四氟乙烯,石墨等填料。

网友H:
完全同意lxj的看法

网友I(2005-11-01):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石墨填料的摩擦力会被PTFE的摩擦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