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驱动

楼主(2004-01-28):
请问在机床中,用西门子6RA7028代替西门子6RA2728可以吗?谢谢!

网友A:
6RA70是SIEMENS最新一代直流控制器能替代,不过我迷惑的是SIEMENS是不是有6RA2728!这是不是推出的最新控制器.其是你只要清楚:电压\电流\单象限还是4单象限\厉磁电压电流是否可调\有没有扩展板\有没有通信板\有没有工艺板等\

网友B(2006-06-10):
可以,
70是西门子现在的最新品
27/28是过度的产品

网友C:
如果不是很清楚,请不要随便发言,以免误导.

6RA27系列是西门子的合资产品,主要用于机床上的老一代产品.

用6RA70替代应该没有问题,正如二楼所说的,主要考察以前的功能个电机的参数方面的问题.

广州亿控自动化公司技术部愿意随时解答各类直流调速器问题.
主要是西门子, 欧陆和CT 公司产品

网友D:
6RA70故障率高。
俺觉得以前24性能超群

网友B:
6RA22的故障率也不高,不知道为什么70的故障率会偏高?

网友E:
6RA27系列是西门子的合资产品,主要用于机床上的老一代产品.

用6RA70替代应该没有问题,正如二楼所说的,主要考察以前的功能个电机的参数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