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当485芯片的两个使能端同时被禁止,此时对总线通信会有何影响?

楼主(2004-01-28):
求助: 请教高手当485芯片的两个使能端同时被禁止,485芯片进入高阻状态,此种状态下对总线通信会有何影响? 在此小弟先谢了,另祝各位大虾新年快乐!事业有成!!

网友A:
我看会有通讯障碍,和干扰有关

楼主:
先谢谢周佳晨大大!那再请教通讯障碍原因是不是因为485芯片全部关断后,总线无驱动能力导致总线状态不稳定所致! 而应将485芯片在平时总设置处于接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