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载松下FP0-C32CT PLC程序

楼主(2004-01-28):
如何上载松下FP0-C32CT PLC程序,显示与PLC连机成功,但却不能上载PLC内程序,请求大虾帮助,软件FPWIN-GR

网友A(2003-11-10):
如果plc的程序是加密的,是不能上载的。有提示吗?

楼主:
请问:松下编程线AFC8513D与AFC1520M-US9有什么不同?

楼主:
有提示,全部英文。有一点可以确定,程序没有加密。我认为可能是连线不正确?请教

网友B(2004-01-27):
如果你想从FP0的COM口上载程序,请趁早打住,不可能上载成功的。必须从Tool上载程序。

网友C:
我从COM上上载成功过,但不知为什么不能进行监控(强制置位复位)??? 我也曾经从TOOL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windows下用VB成功,dos下用TC2.0失败,请高手指教。 tomw1919@hotmail.com

网友D(2004-04-01):
松下公司有只能下载禁止上载的特制PLC。

网友E(2005-08-22):
没有加密的话程序肯定会读得出来呀;

网友F(2005-10-02):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G:
程序加密了!

网友H:
1. 2. 3. 4. 5. 6.

网友H:
气死了.图面上不来.把你的抓屏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已经下载下程序了,可能是我开始用的编程软件的版本太低。

网友I(2005-11-03):
PLC程序加密以后在上和下载时是有提提示的,让你输入密码的.

网友J:
你好!
可否提供FP0圆口与RS232C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G(2008-06-27):
可能被加密了!!!!!!!!!!!!

网友K:
建议换高版本的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L(2011-01-25):
今天碰到一个FP0-C32CT PLC插上通信线后上载程序,发现通信错误,通信线发热厉害,再试PC其它PLC通信线正常,并且发热的PLC与人机界面通信正常,不知为什么?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又给翻出来了,你的通讯线有问题。线如果没有问题就是在连接的时候出现连接不牢。

网友L:
今天查到问题,给PLC提供电源的开关电源正极与地线内部短路,更换开关电源就OK了!

网友M:
应该没问题。用PLC 编程软件FPWIN GR操作,在上位机和PLC间接上通信电缆,打开FPWIN GR后的页面,随即可见操作选择标签,点击标签上的“由PLC上载”按钮条,此时只要你的通信电缆接好无问题、PLC不处于RUN状态,就会上载程序

网友N(2011-04-12):
是不是要把开关拨到“编程”的位置才能上载呢?

网友N:
我来学习了,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O:
上载和开关位置没什么关系

www.ytleader.cn

网友P(2011-11-05):
有没有什么方法强制上载FPXC30的程序,plc里面有能再次输入程序吗,会不会和原有的程序冲突

网友Q(2016-08-19):
需要解决 FPX FPG FP-XH等上传密码、禁止上传4位 8位密码、时限次数锁机的可以联系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