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影响周围数显表

楼主(2004-01-28):
三肯M系列45KW变频器影响周围数显表乱显,变频器载波频率不可调请教如何改建。 E-mail:li8hao@sohu.com

网友A(2001-11-28):
数限表的电源接在什么位置?数限表显示的是什么数据?

楼主:
电源是公共的.显示的是液位信号

楼主:
补充   电源是公共的.显示的是液位信号

网友B:
大概受影响的是输入的模拟信号,做好屏蔽共地

网友C:
我这儿也有一台富士变频器运行时影响液位计的显示,怎么解决请各位专家指教。 另:该变频器用于控制160KW水泵电机,在启动时频率上升到11时需等较长时间才继续慢慢上升,开机时间太长,是否在PLC程序中将阀门开始开启时间往后延长一些就可以了?请指教。

网友D:
我们电梯厂也用的是富士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对无电源的计数器也同样存在干绕。请有关专家指教!!

网友E:
在工业现场,国内的许多仪表都存在这个问题,第一:要保证信号线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要单点接地;第二:变频器是否按要求接地;接地电阻符合要求吗?第三:仪表的电源地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接地处理不好,变频器运行时就会干扰信号,在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入端加滤波电路,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F:
将控制电源加入隔离变压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建议将电源分开,并检查接地,选用抗干扰能力强的显示仪表。或为变频器加滤波器

网友H(2002-01-22):
我这儿也有一台富士变频器,运行时影响光电偶合器误动作(一直为ON),怎么解决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D:
关键还是要做好信号电缆的屏蔽。我有一次的一个工程,就是因为信号电缆和电力电缆离的太近,导致调节器测量值的波动很大,调频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I(2004-01-19):
我有个客户用了我一块表,最最好办法是:让数显表离变频器远点,不要放在同一个柜子里,而且离的很近. 实在不行,信号线加屏蔽,把动力线和信号线隔开,还有加电源隔离变压器和变频器滤波器,再不行的话,肯定是一块破表 ----换一块好的就解决了,哈哈!

网友D:
1从新查看变频器接地。 2注意仪表的电源接地,及数据传输电缆屏蔽接地。如公共信号接地处是否为浮地等。。。若为模拟信号可以考虑在信号输入端加上两个1000PF的磁片电容。

网友I:
王仁祥先生: 您好!经常看到您在论谈里的高见,本人也粗通仪表一二,想和您多交流交流,可否互通一下联系方式--- redlion@langchi.com

网友J:
我也遇到过的,变频器一运行,数显电流表上的显示就开始跳,好像对数显的电压表没有影响。 将信号线单独放用屏蔽线,最好单独穿一根镀锌铁管,做好屏蔽接地,尤其不能和电机线走一块。 还有变频器的出线加滤波会好的多,不过费用要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