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485模块按装

楼主(2004-01-29):
我想问一下个位高手,三菱A系列A1SJ71UC24-R4 485模块怎样按装,怎样初始花. 谢谢

网友A:
我使用过,不用什么初始化,注意,模块会带来四个电阻,注意是两个阻值,SDA跟SDB之间用一个电阻,RDA跟RDB间用一个电阻。还有就是要定义一下这个模块位置(也就是根据你放置的位置来分配给他的通道)

网友A:
关于初始化程序么,我这有一个例子 ld m9036 TO H0C H100 H3 K1 LD X0C1 ANI Y0D1 FROMP H0C H80 D200 K1 MOVP D200 Z FROMP H0C H81 D201 K0Z SET Y0D1 LD Y0D1 OUT T255 K100 LD T255 RST Y0D1 仅供参考,我通讯模块是从0C开始的

楼主:
新年好!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你是那里的,能留一下联系方式吗?我明天试一下咱门再联系。lujz@21cn.com

楼主:
你好! 我已经试过了,还是不好用,通讯模块上的发射接收指示灯也不亮,我想问一下必需的先写一端初始化程序才能好用吗?

工控啊!

网友:
不用初始化程序呀,你只需要按照硬件安装的实际情况,在硬件配置中设置好通道起始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按照手册中规定好的语法结构直接用就可以了,呵呵,三菱的特殊模块很容易用的!!!